[内存维修]
金士顿DDR2/单面1G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2-05-05):
以前试过金手指氧化的,后来正常使用在机器里拆下来被表弟放在裤袋里拿回家上机就点不亮了
热插还可以刷写SPD信息,就是开机无反应不报警,不知道是不是虚焊还是氧化?
氧化用酒精可以用医药酒精么?

补充内容 (2012-5-5 23:17):
现在的情况是一条好的加这条坏的可以开机自检但是死机

网友:
内存损坏但加电后主机不报警,也不能正常启动
故障现象:主机能够加电,按下电源开关后,CPU风扇,显卡风扇转动,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亮,但是没有正常启动时“嘀”的一声,显示器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字样。
怎么修的?

网友:
想修的话 拿去给专业人士吧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仔细找找看有没东西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