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读碟,光驱正常

楼主(2012-05-05):
重装系统过后,光驱读不了碟,开机进到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就卡住,进不了桌面,需要打开光驱才能进得去桌面.想重装一次系统,但是光驱读不了碟.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阿,求帮助阿.

网友(点评):
光驱不读碟跟系统没关系吧,不读碟可能是光头问题。

网友:
再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你就会光驱装吗?

网友:
换光驱装撒

网友:
直接扔掉啊

网友:
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装个盗版Ghost再打算啦。

网友A:
你这是开机卡光驱、下掉光驱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调一下主次模式

网友:
用U盘装啊

网友:
用U盘装啊。或者你自外置一个光驱。

网友:
恩  用u盘装  试试

网友:
进桌面用硬盘安装方式安装windows7  试试

网友:
用U盘装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光驱数据线试一下了

网友:
系统不行呢  换个撒  用U盘装啊

网友:
洗一下光驱的磁头

网友:
当地没有维修电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重装不了阿,光驱读不了碟。网上下载的系统也不行。

你没用过U盘吗?要不你把镜像拷贝到电脑上安一下一键GHOST然后把你拷贝的镜像给还原一下不成了嘛、多动动脑子

网友:
手动ghost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开机卡光驱、下掉光驱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调一下主次模式

怎么调,教下.

网友:
不用光驱好多年了,大多用U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