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不触发 插上电源接口灯也不亮

楼主(2012-05-05):
惠普CQ40不触发 插上电源接口灯也不亮  拆机开关键有3.3V  主板上电源接口有19V电压有2条白线   中间针白线没电压  请问大侠这个中间针电源是多少V?是电源适配器供给的吗?一条白线是接中间针的,还有条白线是干什么的?网上查说要惠普专用电源才能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要换适配器? 谢谢。
补充;今天把适配器砸开 看做工电源不是原装的   查了中间针那条线空载有电压19V 。在19V上通过一个100K电阻降压一个104瓷片电容滤波取得的电压 。看来是中间针电源线断了。但我用100K电阻在主板接口上降压只有3V电压。无法启动。用33K降压有7V也启动不了。最后用镊子直接短接19V进去 触发两下 松开镊子  电源指示灯亮了  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运行正常。看来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今天去卖电源哪里配了一个就好了  。回来测量了中间针电压为6V 。我就奇怪了 我用33K电阻降压为7V为什么就启动不了呢?

网友:
另外一条是惠普的电源侦测线,要原装的电源,或带侦测的电源头。

网友:
你的适配器中间是不是有一根小针,,有的话你换一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HP有专用的侦测脚的

网友:
好像在6-7V左右,是个侦测脚,没有电压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个电压侦测脚

网友:
是HP专用的电源识别,没有这个电压默认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可以买一套笔记本维修头子。里面就含有专用转接头的。

网友:
换了就可以啦!修着麻烦

网友:
HP还搞这样子的设计,要是都是这种不要搞死我们吗

网友:
版主,我太无语了,中间检测间电压电路对不对······

网友:
用可调电源。买个HP的转接头子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也可以串个电阻分压

网友:
换个适配器

网友:
要用HP的头,中间有6V ,你用的肯定是戴尔的头

网友:
是要专用接头才能开机的

网友:
应该有待机吧,遇到个CQ42也是这样,要专用头。
用普通的头也会有待机,但是不触发,差点被骗

网友:
版主不够专业 - -

网友A:
要用HP的专用头

网友:
大夥都說是6V 的,怪的是我先前自己做的HP專用接頭中間也是6V 卻不能用(CQ 系列) 後來再調整過現在是1.5V 就所有HP大頭帶針都通吃,Dell 也行,只是Dell 不能充電,怪吧

网友:
叫可调的电压调到16v-17v试试, 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HP的专用头
晕死我怎么弄到反对去了, sorry

网友:
惠普就是要用专门的电源头才可以的啊!难道版主还不知道?

网友:
保护隔离都不懂还修电脑

网友:
楼主你居然吧适配器给砸开啦 ,直接换一个电源 版主没有可调电源啊 加个hp头 就行啦

网友:
搞个HP专用头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

网友(2012-06-14):
专用的头也容易坏掉 我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的照片真犀利

网友(2014-07-07):
换一个适配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