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一般都是买几V几A啊

楼主(2012-05-05):
直流电源一般都是买几V几A啊

网友:
0-30 5a就好

网友:
同意楼上,一般情况维修电源用0-30伏,5A就可以了。

网友:
0-30伏,5A双路那种大宽的最好
单路也可以

网友:
看你是搞什么用啊!修笔记本的话就用30v5a的就可以了啊!修手机的话就用15v3a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相当方便,也相当占地方

串联就是60V5A
并联30V10A

网友:
一般情况维修电源用0-30伏,5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