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不稳定触发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05):
4411s  独显   该板待机12ma    此情况不能触发  系统供电 3v  5v  未产生
                  待机  22ma  左右  可以正常 触发    系统供电均正常
起初查ec 工作条件正常(可能有漏查)  系统供电芯片 51125    2组开启信号KBC_PW_ON   VCC1_POR#_3 均有ec直接控制  该2组信号均为低电平    故更换ec芯片      情况依旧  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
   SLP_S3#_3R    该信号一直为低   正常应该为高    请教这个信号是否为高 才能满足触发条件
这个信号由南桥发出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解开心中疑惑

谢谢

网友:
ADP_EN  该信号为低   应该是这个信号被拉低  ec未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