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x电源多合一最简化安全方法

楼主(2012-05-05):
ATX电源2合1我看过了,觉得操作有难度。现在我有多个航嘉300W电源,想用一个单独给显卡供电,又怕出现串扰损坏电脑,如何避免?请教最简单方法。
能否在电源12v和5v输出端都加上大功率二极管?我认为单向导通可防止2只电源串扰,不知是否可行?电压会有什么变化?
我刚刚注册,,望回复,谢谢!
或者加我QQ:1076764192详谈

网友:
12V 5V 3.3V都加上二极管,再把绿线并联,这样电源就会同时启动、同时工作吗?电源之间会不会相互干扰?如果有一只电源突然坏掉了,是否会损坏电脑?
电脑比较贵,不敢冒险,望高人赐教!

网友:
想单独给显卡供电,切断另一路供电就行。想不切,需加二极管保护

网友:
电源坏掉,过压或欠压。欠压,有二极管。过压,需加保护电路。。否则,会烧坏后级。最简单是加稳压二极管,或可控硅保护电路

网友:
如有不妥,敬请谅解

网友:
谢谢回复!其他还有人能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