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不会修了

楼主(2012-05-05):
一个清华同方的19显示器:有时开机的时候或休眠醒来的时候屏幕上方有一条抖动,图像正常
换了所有12V 5V电容不行换了驱动板上的电容不行还有什么情况能引起啊,在有我按开关关了显示器然后在开就没有抖动了一切正常

在按开关在关在开有时又有了

真的不会修了
请大家帮忙

我在线等急谢谢啦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先区分故障范围

网友:
抖动的不严重

网友:
目标锁定屏电路

网友:
接着修吗,把所有灯管一起换了,如果是LED的,你只有找人修

网友:
论坛上也说过很多了,你可以先点屏,确定你的故障是在:屏和屏供电,还是电源供电电源高压部分,还是由驱动板引起的.先确定是哪个引起的.再来专门修这个故件

网友:
别修了,可能屏的问题

网友:
你是修了那里?看你讲是该是那接触不良和功率不够导致可能性较大,在12V并联电容看下

网友:
用一套代用的板试下屏,判断一下故障点在哪?,将屏.板故障分开,就容易找到点,修起来就有思路了

网友:
如果手里有点屏套件,排查一下屏,看看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用代换法,逐一代换确定故障位置在,那,在小范围维修,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驱动板和屏的问题多。

网友:
重点查一下屏供电               不行的话换个通用板试试,看屏有问题没有

网友:
ping屏电路有问题,将就用吧

网友:
用点屏套件 看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只有一半抖动,不关灯管的事,基本上可以确定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