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示波器 ,现有一台ds1102E,测晶振按auto,读数晶振频率不符

楼主(2012-05-05):
这是怎么回事,还需要手动调节吗?

网友(点评):
接地一定要弄好,

网友:
表笔调到10k档

网友:
表笔已经调到10K档

网友:
或者示波器的校准擦空自小准一下,在不对就是你测量的器件有问题了

网友:
参数设置先设好

网友:
你表笔不会没有接到主板的地上吧?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
呵呵,接地
线已经夹在主板的地上了,不过怎么的都不行,奇怪,今天没事再用示波器测试,好使了,测各种信号都正常了,包括内存数据线的波形,bios lpc的波形都可以了

网友A:
说说示波器测晶振的注意事项吧:
首先是测晶振时,探头一定要设置至x10,否则会因为阻抗低而使振荡器停振。
其次有些晶振就是探头设置为x10也会停振,这时尽量看看后面有没有经过缓冲器,如果有,那么在缓冲器输出测,这样就不会造成振荡器停振了。
第三有些示波器的自动触发同步性能不好,可以改为手动触发试试。

网友:
谢谢宇光师傅的讲解,这几天也测了一些波形,明天看下,测下复位信号和ads信号

网友:
已搞清,垂直与水平同步应与所测晶振相适当

网友:
测晶振最好用高祖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示波器测晶振的注意事项吧:
首先是测晶振时,探头一定要设置至x10,否则会因为阻抗低而使振荡器停振。 ...

我用模拟的,没有精准看过波形,模拟的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