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开机提示FAN ERROR 后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2-05-05):
联想E520开机提示FAN ERROR 后2秒自动关机,且无法进入BIOS设置求助,笔记本刚买不到一周,

网友:
风扇报错,楼主清理风扇吧

网友:
刚满一个星期,不敢乱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风扇转速达不到要求

网友:
才买两周 那维修站吧

网友:
直接售后。才两周风扇就坏或是温控芯片问题。直接可换。半月内硬件有问题是可换的。

网友:
风扇报错了     像你这情况还是新机    自己动手的话就不保了      直接去售后吧

网友:
还是去售后吧 还在包的呢

网友:
那么新你还想摘啊

网友:
维修站   这不懂》??》??

网友:
拿去保修啊 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这个直接找售后啊  嘿嘿  还用问

网友:
风扇报错了,去售后保修,别自己拆

网友:
应该是风扇这块有问题,如控温IC有问题导致风扇转速变慢,或者是风扇本身就有问题,还在保,直接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