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BH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5-05):
联想LXM-WL-19BH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不是闪一下黑屏那种,电源指示灯为绿色,没信号的时候为黄色,指示灯正常,就此判断电源和驱动板正常,我以为高压部份出现问题,然后断开二合一板上的高压部份,接了个通用高压板上去,显示器亮一段时间,问题又重复,小弟也是新手,求各位大哥给个方向

网友:
测试下灯管先??

网友:
联想很多是灯管线一头烧糊造成的

网友:
那你查查驱动板上的开启信号 就是开启12V的那几个三极管 或者你通电的时候测量控制高压开启的那个PWM的VCC有没有12V的供电 试一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估计是灯管的问题。尤其是使用了三年以上的机子

网友:
联想显示器大多都是高压板问题,也会有出现灯管问题,你先点下灯管,如灯管正常,改块高压板上基本完事。

网友:
你认真看过楼主的帖子了?他已经用通用高压试过了,灯管可能性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