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320G,MHDD进不去

楼主(2012-05-05):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电脑,说好好地就突然进不了系统了,里面有不少重要资料,上电点亮电脑,先进BIOS,顺利认出硬盘,无异常,退出BIOS,准备用光驱引导,进MHDD检测下是什么症状,但出现了引导菜单后选择光驱启动后就没反应了,只剩一个光标在那里闪动,我怕是硬盘有坏道慢,就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反应,听硬盘工作时,电机声音很正常,没有停顿或者杂音出来,拆开电路,仔细查看无明显损伤,接触点无氧化,一切正常,实在没招了,特来求助

网友:
外接出来测试下 移动硬盘盒

网友:
先把自己的东东搞好再说。(哥很久以前就不用光驱了。)

网友:
怎么还用光驱嘛,用U盘好用多了,如是杯行,把硬盘取下来在别的机子上扫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MHDD在很多主控不同的U盘下,都很难认到HDD!

网友:
先不接硬盘,顺利进入MHDD以后,再接上硬盘检测,就是带电接盘,主要不要短路就好。

网友:
谢谢罗工和大家,水平有限,硬盘搞得很少,客户拿走了,没来得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