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75主板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2-05-05):
F1A75主板最小系统,CPU为641,内纯条为4GB 1600,显卡为6570,电脑加电二次开机,运行到ASUS LOGO处,在屏幕显示please press DEL to enter EFI BIOS seting时,时常死机,用四位检测卡测试,跑999d代码,取下显卡,用四位检测卡测试,同样跑999d代码,请问这种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刷个资料看看

网友:
多为BIOS问题

网友:
谢谢2、3、4楼师傅的指点,但我重写BIOS之后,还是老样子啊。
也奇怪啊,只有在二次开机才会出现故障,找不到从哪下手啊。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多半是BIOS的问题,升级到最新的试试,再不行换个内存试试,还有,只要能正常开机的,诊断卡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吧

网友:
竟然是0的下载分数  无语中   期待被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