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 充不上电

楼主(2012-05-05):
华硕X82S     A32 F80电池4400毫安  开机能识别到电池  一直显示充电中3% 电池充不上电   请问一般是充电电路有问题还是电池有问题
手头只有个Z99D 的 A32 A8的电池4800毫安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怕装上去烧了

网友:
电池不充电除了充电电路的问题外,首先应排除电池问题,另外,保护隔离,io,南桥包括bios都有可能导致不充电。华硕的电池只要能放进电池仓都通用

网友:
同意ASUS是垃圾的请举手

网友:
请教下。你的机器。 在待机的时候。 RTC晶振 一边是3V,另外一边是多少V?  我的机器一边有3V,一边0V。 把晶振取了 一边3V。一边1.6V

网友:
只要你的電池能正常插進去就不怕會燒的, 前提是正常放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