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17电路维修

楼主(2012-05-05):
今天接了台SONY机器。板号MBX-217。跳变0.24  无CPU电压。各大电感电压全部都有。先找各大电压的芯片的PG信号是否正常。果然在PU9的PG发现只有2.2V。正常为3.3V。。然后找到此PG的上拉电压+3VRUN。发现此电压也是2.4V。然后查此电压的产生。是PQ20产生。输入3.3V正常。

控制有4.7V。输出2.4V。。换掉。电压输出为2.9V。。也还没到3.3V电压。查下此控制信号同时控制+5VRUN转换。查下果然一样是输出2.9V。原来是控制级8V出了问题,,然后找到这个PU13管子,,是个5脚的芯片,输入IN19V。正常。EN 3。3V正常。输出4.4V。。

但手上没SONY的料板。把输出脚抬高。。连着反馈电阻。。输出9V。。难道是后级把它拉低了?。把芯片脚焊上去一看。竟然电流跳跳的开机了。。。应该是此管不良了。加热下输出8V就正常了。手上没料。先装起来。再坏的话再给他找芯片算了。。
顺便发个MBX-217的电路图。。此图纸论坛有。但要100权限。。还是朋友帮忙下的。。发出来服务大家

我帮你下载的 你都不感谢我啊

网友:
多谢分享思路 。学习了

网友:
LZ的无私奉献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   本人今天遇到一台与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 故障现象都一样  可是手头没有 pu13  在料板上找了几个试试 可是没想 现在开机其他电压都没有了  只有待机了 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