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没供电不上cpu有0.6v电压

楼主(2012-05-05):
上cpu没供电不上cpu有0.6v电压  这个主板是一个昂迪940 n61的 cpu pwm芯片已经换过  北桥加焊过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内存电压有0.91v 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点评):
哥们,怕不怕饼老大骂人啊??看看课件去!~

网友:
有没可能有I/O问题呢

网友:
换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感觉你的板子你板子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台机好像要先把内存电压给修出来吧

1.9v很正常啊,不算高

网友B:
对比一下上管S极或者是下管D极的对地阻值看看,会不会是有下管DS有击穿的哦。

支持这位仁兄说的,下官短路了,cpu是没有供电的,我修过一个。不会断电保护的,这个一个是芯片自动保护了,上官短路就电原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上管S极或者是下管D极的对地阻值看看,会不会是有下管DS有击穿的哦。

晕  有击穿早保护了  上下管子我都换过了

芯片工作条件你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好像要先把内存电压给修出来吧

内存电压 不仅有 而且很高 1.91v
我这个是二代内存

你的内存有电压,为什么要说是0.9的电压呢,
NV桥的内存供电1.9好像是正常的,起初我也以为高了,测了正常板上也是一样。

网友:
给我第一感觉:如果是上负债有电,上cpu 没电可以先查查cpu-vid组合,打打vid 线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看看cpu旁边有没有08门电路有就换了试试。。

网友C:
看看供电芯片的EN有没有打开

讯维的同志啊

网友D:
换多一个PWM试一下吧

网友:
先把CPU的供电条件查下,看是否都满足!如果都满足,再仔细的查下CPU座与CPU看是短接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对了,还有CPU座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多一个PWM试一下吧

我最后重新焊接下 pwm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供电芯片的EN有没有打开

大哥 我 不会水平这样滴的  en  这些我 早量了   问题解决了 我重新又换了一个搞定

网友:
你CPU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