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个联想天骄S1500X,有点问题。

楼主(2012-05-05):
今天收了个联想天骄S1500X电脑。80元,没硬盘显卡。其他都有,值得不啊?配置奔腾D2.66 512内存 ,V星MS-7240 BX主板。光驱电视卡都有。想换个P4,3.0问题出现了 ,开始亮了。等会再开诊断卡显示02,D1,反复跳变。有时能亮机。查了查诊断卡代码定义。:(C0D1 状态,CPU已发出寻址指令并已选中BIOS,但是BIOS没有响应
推论:BIOS、南桥、IO坏)就把BIOS芯片取下挂了下,插上就好了,貌似是BIOS接触不良。正在测试中。

网友:
看看
这机子IDE接口旁边有个电容 容易坏

网友:
有个PCI-E显卡和两条内存,维修到坏显卡和内存的给别人换上,也有挣的了。

没硬盘显卡 楼主说了,没有显卡和硬盘

网友:
换回原来cpu会不回有一种个问题,刷新下bios,一般平牌机bios都是定制的,dell的就是这样`1

网友:
买垃圾都有钱挣拉

网友:
还是有得赚的,就是BTX结构的主板个人用的比较少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座也很容易虚焊。。。。

网友:
随便拆几个件换上也比你回收时的价高,不会亏的

网友:
真是时移世易啊,80元都能买联想电脑了

网友:
80元不会亏的啊,再便宜也收不到哦

网友:
值啊,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