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31T-LM2的电路图 主板维修不触发

楼主(2012-05-05):
联想G31T-LM主板维修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换过新IO,都不行。
望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主板背后是否有断线,我以前有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板,问题都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看有个帖子有和你这种情况一样的,是不是IO到PSON有断线,IO无法拉低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先把开机电路跑出来,然后再查上电时序

网友:
开机什么意思,是能亮机还是能通电?

网友:
这图 ,论坛绝对有,自己找找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别动不动就短接绿线,如果板上有电压短路的话这样很容易把故障扩大,应先按vccrtc rtcrst# 32.768  3.3vsb  RSMRST IO引脚到SW(PWRSWH#) IO引脚到SB(PWRBTN#)  SB到IO引脚(SLPS3#) IO到绿线(PSON#)的开机时序查

网友:
兄弟99。9% 是南桥GB坏了,换个试试,我这945GC ,G31联想的不通电都是GB的桥坏。IO是8718F-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