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笔记本风扇转速慢

楼主(2012-05-05):
今天碰到两个笔记本E40都是不定时掉电,风扇转速一直600-700转之间 网上有说改设置的不知道怎么改 能不能具体说说 ,绝对通病或者有别的好办法的都说说

网友:
改长转不可以吗

网友:
找个+5V供电直接接上就行了呗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飞线好像是会报错的。

网友:
改常转吧。控制电路不要,直接在USB飞5V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看看BIOS里设置对不对,如果没问题,改长转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有个联想控制风扇的软件的。。你搜下看看。

网友:
还是改常转好的,快速,简单

网友:
改长转报错啊

网友:
该长转出现什么报错,把温控断了

网友:
换大功率的,让他玩命转起来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电压不够吧

网友:
测在电压看看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个  无解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风扇只有500转左右。现在无解中。

网友:
能确定是散热问题吗?能确定是风扇转速低的问题吗?确定的话就直接改常转吧。

网友:
把其他颜色的线拔了,只留红的和黑的

网友:
改不了的,散热器坏是通病,风扇永远不超过700转,除非联想官网出改良的BIOS,

网友:
楼主 量下 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2-06-25):
应该是电压不够不 改电压5V

网友:
不是转速问题~ 通病 铜管挂了 换吧~ 这机子就这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会直接飞根5V电压线,前提是风扇没有坏

网友:
这本子本温度就不高的。 电压应该不会有损耗的  如果客户坚决说散热有问题 风扇转速不够 那就叫他价钱换个全新的吧  像这些小问题我们赚不了什么钱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改常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