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w39v040和pm49fl004可互相代换吗?

楼主(2012-05-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bios芯片w39v040和pm49fl004可互相代换吗?

网友:
Pm49FL004是LPC + FWH双接口的,可以代换W39V040
W39V040是LPC接口,如果Pm49FL004是做FWH用就不能换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网友:
说的很对,学习了,谢谢

网友:
向你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2013-10-13):
w39v040fap,有引脚定义吗,我想找这个的LPC总线在哪里,IO是W83627HF

网友:
我找到了,呵,13 1415 17

网友:
我找我以前的笔记,呵,再和IO对量,对了,我想问一下里面的大师,是不是所有的BIOS引脚都一样啊,我知道八脚的一样,所有32脚的我就不知道了,没验证过,道理是不一样,像IO一样,但八脚的就一样,32脚的BIOS应大多脚一样吧,因为我没有那样多 的BIOS来研究,所以想问里面大师,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4-07-03):
好资料,最近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