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lcd白屏

楼主(2012-05-05):
机器型号:lxh-gj15l2 ,驱动板:cbpc560g  715a  940-2 ver:c mcu:ali-m6759 主控芯片:gmzan1-a,屏口为30+45片插。原来客户抱过来时显示正常,客户描述故障是不定时黑屏。接机后测试一天未发现故障让客户取回。又停了机天客户又抱过来,说还是原故障。晕。拆机先刷mcu,不提烧录还不来气。我在北京买的tr806刷不了w78e65,并且测试过程中从未看到客户描述的故障不说,现在故障又整成白屏了,又在网上购了块乐华rtd2033的ttl接口通用驱动板可的时候商家说可以代换,可买回来后代换后故障依旧,让商家在网上传了个规格书查看屏口线序不一样,无语!只有安心跑电路了,发现屏供电是主控芯片gmzan1-a 76pin通过两个三极管控制,在线测器件都正常,但76pin有2.85伏,最终在第二个三极管g极形成0.6伏,使三极管导通,将屏供电拉地。断开第二个三极管g极,c极有12伏再通过第三个三极管形成屏供电5伏。实测屏电路有供电5伏,升压9伏多。但屏开始白屏然后逐渐形成细纵条纹花屏,此现象和屏差分信号线序不对时的现象一样。深度怀疑主控芯片坏,那为高手给指点下,另外有gmzan1-a和此驱动板屏口线序资料的敬请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升压不正常,    查查升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