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上网本t18 不触发

楼主(2012-05-05):
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一个挂南桥一个挂ec ec已经换过了 3v5v待机正常产生 想刷bios 不晓得刷那个 版号是 wxdd09 kt945gse ver:2.3 没有一样的图纸 不知道这个ec需要什么条件才触发 ec是wpce 775ladog 求救 等待高手们呢

网友:
刷ec的bios

网友:
这EC是带程序的噢,LZ小心点

网友:
现在是什么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出PM_RSMRST没有发出

网友:
通过无线努力 已经修复了

网友A:
楼主分享下维修过程撒  究竟是不是BIOS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下维修过程撒  究竟是不是BIOS原因啊

是102脚的那个fb8断线了 还有个地方断线和屏识别信号有关

网友:
EC的108脚能具体说下么 呵呵 我是新手除了基本上电流程什么都不懂 还有屏识别信号又通过什么识别呢 EC还是?

网友:
断线了,怎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