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无复位!

楼主(2012-05-05):
这个主板上电自开机,可以关机。CPU供电0.75V。无电源好信号。内存和北桥供电也有的。I/O我也更换过。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无解。现在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急急急/

网友:
供电不正常呢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的话加焊一下桥

网友:
试修下VCORE看看

网友:
CPU供电不对。先修出CPU供电正常。可能好的信号就出来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A:
应该要按照时序来修才行吧,这样乱弄怎行?内存和桥供电有但是正常吗?建议你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再搞其他的,AMD板子在VCORE出来之前有个VDDA25不能忽略的,在U座旁边的小贴片电感那,这个不正常VCORE也会不正常的

网友:
单桥的板子直接先做桥

网友:
先确保其它的供电正常,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
买个带灯测试座,屡试不爽啊 ,直观明了,省去了打AD线的烦恼啊。

网友:
CPU供电有点不正常,先修好CPU供电,供电信号才好吧

网友:
先把桥 加焊下吧

网友:
无复位主查供电,所有供电正常,还是没有的话查PG与EN,如果这些都正常,直接做桥!

网友:
上面都说了,先查供电,你的明显CPU供电不正常,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电压低于0.8就不对,查CPU供电吧
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两个三极管发出VTTPG,和CPU 发出VID组合发给电源管理,电源管理发出CPU供电

网友:
哪位师傅有这个机种的图纸吗,搞一个来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
LZ,你的哪个机器修好了没有啊
什么问题了!

网友:
没有维修好,电源管理换了。 供电起来了。但是还是无复位。桥也加焊了。退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4-02-25):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子,cpu供电1.33V,自动开机,但可以关机

网友:
一步步来娄。

网友:
0.75有可能是正常的哦,用示波器打一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先换电源芯片吧。

网友:
我刚修好这块板,现象跟你的板一样,根据论坛上的资料,我把内存槽旁的822排阻换掉就好了。

网友:
有点像HP 品牌机的主板

网友:
楼主,最好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问题和你的一样,最后没思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按照时序来修才行吧,这样乱弄怎行?内存和桥供电有但是正常吗?建议你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再搞其他的, ...

都说了能关机了 就不能按自动上电故障 部分品牌机主板就这样 cpu供电问题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按照时序来修才行吧,这样乱弄怎行?内存和桥供电有但是正常吗?建议你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再搞其他的, ...

这个板子自动上电正常,只要能关机

网友:
亲,请查CPU供电电路哦。

网友:
我刚修好了这块M2N68.LA的板,也是没复位。只要更换下822排阻(内存槽右边,靠近单桥位置)。此板是华硕给康柏代工的。

网友:
这个CPU供电,大多,桥影响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哪来的复位

网友:
学学  不知道行不

网友:
cpu电压都不对    最起码要1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