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C6220 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2-05-05):
机型:NC6220
故障现象:用电池不能开机,按开机键充电灯闪8次。把电池拿出重新装上后第一次可开机,关机后再开就不行了,同样充电灯闪8次。接上电源适配器是好的。
维修过程:已确定不是电池问题。请教各位是哪坏了?

网友:
有新发现,用适配器可充电。
单独使用电池放电 ,一直显示有100%的电量。不会减。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问题呢,查一下周边。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网友:
单独使用电池放电 ,一直显示有100%的电量。不会减。  电池电量等参数是有ec来检测的   考虑下ec和充电芯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