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航嘉HK280-25ap维修,无PG

楼主(2012-05-05):
航嘉HK280灰色的PG线从电源芯片LM339N的2脚是引出,可是应该是13脚啊,短接绿线13脚有高低变化,只是没有电压输出12V,3.3V求高手帮忙另外7500 12脚电压是15V(滤波电容鼓包换掉了13,14,15脚电压由4.85恢复为4.92V)
芯片

网友:
先仔细检查看初次级电路中有无鼓包的电容再说吧。

网友:
查电容。有条件全部换新

网友:
换一下大电压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