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显示器屏幕下方有个黑太阳

楼主(2012-05-05):
三星22寸显示器屏幕下方有个直径几厘米的黑色圆斑,不知能否维修,请指教。

网友:
不可修了吧,是面板实质性破坏

网友:
不可修了吧

网友:
估计修不了,楼主要有图有真像,还有,这个问题应该发到液晶维修版块吧?

网友:
黑色太阳,肯定不是好事。屏坏了。

网友:
修不好了的吧

网友:
不会是把屏幕给挤压坏了吧

网友:
不能修了,我师傅那挂墙上的屏上有好几个太阳

网友:
没图,黑斑里有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斑里无显示,其余正常显示。。。。

那就没得修了,是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