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13。3和14寸的屏线接口问题如图

楼主(2012-05-05):
关于LED13。3寸和14寸的屏线接口问题如图!本人有一13。3的LED屏和14寸的LED屏,有14寸的屏线,但是14的屏碎了,13。3的好的,想改个液晶显示器,但是14寸的屏线在13。3寸用不上,太宽了,如图所示!!!网上也找不到13。3的屏线,请高手看一下,有的话发个链接过来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补充网上都是14寸的屏线

网友:
这个还真的,有点。。

网友:
淘宝上没有的吗 这种东西应该好找啊 试试吧兄弟

网友:
屏线转接口好像有

网友:
淘宝都没有么

网友:
屏线转接口

网友:
用屏线转接口啊

网友:
对,淘个屏线转接口,省时省心

网友:
有转接的 啊

网友:
有卖的吗?,,,,

网友:
就算接口宽度一样也不能用,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
转接口未必好用,我试过的。

网友:
很好找的 这种屏

网友:
最低可以接12根线,不行,自己飞线试试吧

网友:
有时间有条件就淘转接口没有就对应脚焊接用101将14的屏座粘在板子上然后一个一个的焊好不过好想会花一点屏关键是线的长度和正起我以前用铜线当过屏线直接焊在屏上的就是总出现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