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焊接高手三温区BGA焊台焊接时是预热、上加温和下加温是同时工作吗?

楼主(2012-05-05):
我用闲置的功放,把机芯拆掉后,利用机壳自己DIY了一个三温区BGA焊台。确实不好意思,没有上图是因为我没有照相设备,今后照了后在发给各位大师指点。在网上购买了三块暗红外发热砖,一只温控器、一只SSR固态继电器及K型热电偶及高温导管。上温就利用一台安泰信产的8305旋转风热风焊台,下风用一台850D热风焊台,因850是用的气泵式的,风枪必需平放,再做一个下风嘴转一个90度的向风枪才能平放(风嘴口尺寸4厘米X4厘米),上风嘴也是同样的尺寸。上风支架就比较简单了,方式很多,看自己喜欢那一种。
   做好后试用,预热温度调了160度,由于主板离砖有一定的高度,实际上板上面的温度最多能达到100度,下风由于风嘴有一定的长度,出风嘴跟数码管显示的温度是不相吻合的,用温度表测得出风口实际温度180-190度后,记住数码管显示的温度便于今天好使用。上风嘴的出风温度与数码管显示的温度基本吻合。
    下风嘴离主板的距离是基本固定不变,不可调整。上风嘴离主板的距离是可调整的,约离芯片2厘米。
    调整完后,用一块845主板来试验,试验的是南桥,先开预热和下风,预热160度,下风180度,大概预热和下风工作6分钟左右再开上风270度、280度,上风约开4分钟左右芯片可以推动,感觉很轻松的取下芯片。
    这时处理主板焊盘,芯片焊盘。费了很多次力才植好锡球,焊接芯片的时间参考拆焊南株芯片时间。几乎焊接的时间跟拆焊的时间差不多。
    等板冷脚后,板也基本上没有变形,上电源试机,成功还原。请问各位大师,是三温同时加热,还是先预热+下风工作一段时间再开上风?谢谢!

网友:
先预热+下风工作一段时间再开上风

网友:
同时工作啦!

网友:
朋友谢谢你的回复,我好像在那里看到资料上说,先下预热+下风工作一段时间再开上风。大概意思是模仿高级BGA焊台的工作程序吧,因为高级BGA焊台有曲线调整。使板能够很好的预热、加热、再逐渐降温的过程。当然自己DIY的肯定没有工厂制造的好,但是就像各位大师所说的,如果掌握得好,也能够达到拆焊加焊的目的,同时也增添了其中DIY的乐趣。对于使用量很少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