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

楼主(2012-05-05):
桌面上的图标都上了蓝色的底,怎么能弄的没有了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就行啦

网友:
百度一下:

1.右键桌面空白处右击,在“排列图标”里去掉“锁定桌面的web项目”
2.右击“我的电脑”,依次单击“属性/高级/性能设置”在“视觉效果”页中将“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选中,单击确定即可。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傻瓜式的方法用360里面的电脑门诊里面有这一项点下修 复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100%能解决我遇到过!

网友:
用360修复一下,如果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
为了图标的背景色重装系统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