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電源未插電腦,短接綠線及黑線,各電壓正常,插電腦開機,不能開機,debug卡00,測各電壓正常, 用第二隻電源,可以正常開機。
有無人幫到手?幫到解決問題,薄酬支付寶20元。
Bug

网友:
应该是灰线没有发出电源好的复位信号吧,重点查一下灰线电压。
同意楼主:
3.0
雷动九天
同意楼主:
查PG信号,没的话拆开电源看有没电容鼓起

网友:
肯定是PG无信号,查下PG周边电路,更换推动电容看

网友:
这种情况查下2个大电容是不是失效了,我修过一个电源,大电容其中一个坏了导致灰色线pg无输出

网友:
电源应该是供电不稳,检查输出电容,和5V输出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一个电源再测,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