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CQ40主板烧穿故障一例

楼主(2012-05-05):
型号: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主板烧穿
      机器拿来时,通电,会冒烟,小弟拆完机后,发现输出待机3V的双N管烧成灰,旁边电容电阻也是,心里拔凉拔凉的,为了钱,还是要上的,呵呵,实物图没照,先上个电路图

清理了一下,PQ301的1,2脚,焊盘已经没有,旁边的电容估计也是主供电的小滤波电容,下面也是烧糊了,另一面有点黄黄的,估计要穿了,测阻值主供电B+完全对地为0,由于板层烧穿,只有挖了,用刀挖了十多分钟,挖到B+为400多欧后停止,换上双MOS管后,测PQ301的3脚100多欧,8脚600多欧,5 6 7脚为80多欧,只有换芯片了,芯片为TPS51125,很常见的,换了芯片,二个G极阻值为600多欧,5脚也恢复到170欧,正常后,测5V电感为120多欧,也属正常,测别的电感,也没发现短路,就上电源了。。。
        可调显示待机电流为0。03A,测有5V,没有3V,待机芯片的3V开启,没有电压,芯片换的新的,并且有5V产生了,芯片的问题应该不是了,查了下芯片二个开启都是由外部MOS一起控制拉低的,5V有开启,也不是外部开启的事,51125的EN电压由自身芯片提供,故障应该还是在芯片上,量了下,芯片的每个引脚,阻值都正常,以为是3V上电保护,用示波器打3V电感,瞬间也没有电压,换了BST的升压电容也是一样,重新换了51125和双MOS管,并且切断二路输出的PJP点后,故障还是一样,维修陷于困境,先放一边吧,先修其它的
       第二天,也没什么进展,看了下芯片的PDF,设定方面也没有问题,就查到隔离第二个MOS管DS极击穿,G极为18V多,这里的故障和不出3V没关系,随便处理了下。。还是先修其他的机,第三天早上,感觉应该还是板层的问题,就拿着刀继续挖,把烧糊的全挖干净后,打上绿油,不抱什么希望的上电源,正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待机变成0,012A,心里一喜,用波打,3 5V正常输出了,也不知道是啥原理,前天都测了芯片每个脚阻值都正常的,不管了,电压出来了就行了。。
      继续修第二天发现的故障,先上个电路图

由于这里的故障和不出3 V关系不大,我直接用导线连接PQ109的DS极,让隔离正常输出的,不过3 5V出来了,这里就不能这样了,要是用电池,肯定要大短,测PR111的1脚有3V,PD101的1脚也有17V左右,这说明点火成功了,可PQ109的2脚没电压,拆下PR111,测了下也正常,PR111的2脚静态阻值也正常,为500多欧,索性把PQ107和PQ109也全换了,上电源,电流显示0.004,PQ109的G极还是没高电平,看了下PACIN_1这信号和3 5V的EN有关,可中间的料没上,不过也在那个烧毁的洞旁边,应该还是和板层有关,这洞也清理干净了,想了下,没办法,只有不走板层了,把PQ109的2脚,PD101的2脚,PR111的2脚,PQ107的2脚全撬起来,用漆包线全连接起来,再上电源,待机变成0。009A,上电,有跳变,接屏亮了,可提示什么无线错误,并且隔几秒掉电,掉电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是开关板旁边的橙色无线指示灯先灭,然后再掉电的,用老板的5000U刷了个BIOS后,报错消失,并且不掉电了,进系统,都正常,拷机二天后,此机正式修复。。。
          算是第一次发贴吧,平时也比较忙,词组织得不好,望维修兄弟们谅解。。。修得有缺陷的地方,也请提出来,一起探讨下,多谢!!!!有好的建议,我给你加分
     注意,51125芯片不出电压是会发烫的,不一定是芯片损坏。。而且二个开启电压也只有1。2V左右,EN0也只有0.6V,这是亮机后测得的数据,呵呵

板层烧穿的机器不好弄啊 楼主真的很厉害
超NB 高手中的高手!!!不顶不行啊
很给力 可是怎么不能加分呢

网友:
先自己坐个楼

网友:
开关板旁边的橙色无线指示灯先灭,然后再掉电的
,l楼主为什么会想到刷BIOS呢?

网友:
看的有点深奥  是我太浅了。。

网友(点评):
我们不懂的看的就深奥。

网友:
有时候 刷BIOS 可以解决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CQ40真蛋疼呀,我手上也有一台不显示的。好难整哦

网友B:
人家说维修是修身修心的过程,要是我看到烧成这样造就没心思了,修一会修不出来就会浮躁,导致自己技术一直停留在现在这个阶段……以后我得向你老哥儿多学习才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维修是修身修心的过程,要是我看到烧成这样造就没心思了,修一会修不出来就会浮躁,导致自己技术一直 ...

运气吧,洞的旁边刚好就一些扩展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真蛋疼呀,我手上也有一台不显示的。好难整哦

AMD的加焊北桥,INTEL就刷下BIOS试试,要看机是怎么损坏的吧

网友:
楼主非常了得 要是烧这么厉害的我早就报废处理了。精神可嘉 学习了撒。

网友:
真有耐性啊..

网友:
sdf sd地方  的

网友C:
楼主的耐心真的不是一般强啊

CQ40 AMD的板子 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耐心真的不是一般强啊

CQ40 AMD的板子 很难搞

我修的是INTEL的哦,难道板号搞错了,最近几天,最近来不少CQ40

网友:
要是上图看看烧成什么样子就好了。。强帖。!!

网友D:
  楼主果然资深 我也有个TPS51125的机器,还躺着在,没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果然资深 我也有个TPS51125的机器,还躺着在,没时间搞~!

多谢支持哦,呵呵

网友:
烦修一机多病的

网友:
真像挖掘工,挖着,挖着,就挖到希望了,真想看看你挖的洞

网友:
以前我一直以为芯片发烫,为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