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4870火钻显卡维修

楼主(2012-05-05):
迪兰恒进HD4870火钻显卡维修

前几天接块4870显卡 挺YY的 望闻问切一番发现上过BGA 心中忐忑,告诉他不一定修好。显卡主人说取硬盘时压到了拿去修过。修不好就丢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研究一下吧 打阻值0.001 这么低。以前没接手过高端显卡 心里合计是不是上家加焊加短了。打核心上电容阻值正常 后把GPU取下又量了下核心供电阻值还是很低0.001 论坛搜索了一番 高端显卡供电阻值低正常 心里有点底了遂补漆重植后搞上去,期间把显存阻值打了下正常的。 上机挡2A 风扇不转。还是别的地方有病吧。刷个BIOS先。100多的编程器刷8脚的25V512死活刷不了。心想可能BIOS芯片坏 在坏显卡上一顿翻找出个25V1028的刷半天成功了 上机挡2B 。晕 核心1.3V 显存电压也有多少没记住 。下步开始怀疑晶振。4脚有源的上面标记007 损玩意频率多少看不到啊。大多显卡晶振都27MHZ 换个试试吧。笔记本主板上拆的换完上机跑马通过但是还黑屏。显卡风扇转数很慢。可以听到开机背景音乐 哇靠这是哪了。还的上论坛看看前辈们的经验啊。结果是晶振100M有源的 这个真没有。放一边了过了几天去电子市场搞了2个换上 华丽丽的画面出来了。还好一番曲折修出来了 。温度压力测试OK  3D06测试OK 。收工 。头次发帖语言不简练。

网友:
4就是楼主碰到的晶体坏引起的档2A
还须解释一个问题,迪兰恒进的卡出现显存到GPU的AD线有问题时高档板直接档在2A或开机不显跑码到2C,37,38,7F位置,一班的普通板都为花机。
楼主不错,我在工厂修了3年迪兰恒进的卡,此卡出现档2A的情况有以下几种情况! 1是显存到BGAAD线有短路和空焊,2是BIOS资料错误,3是此板上的两个8139给GPU的1.1和1.8V不正常或没送到GPU,

网友:
我这有个ATI的显卡,核心阻值0.00,不知道为什么正常的。

网友:
修好就拿走了还有些图片没弄上来呵呵 吸锡线真操蛋 没掉点但是掉柒 中间那个方块是供电部分 一GND一VCC 随后就买个示波器量晶振啥的简单点

网友:
后来那人说 是不小心掉地上了。。知道这样不修了。差点白忙活。300

网友:
真羡慕,咱就是显卡搞不来呀

网友:
估计是因为摔后造成BGA脱焊。

网友:
有道理
风扇转速是由GPU控制,而GPU需要有正常的时钟频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下来GPU重植 BIOS换掉 晶振换掉 好的 不懂的就是为啥风扇转动和晶振挂钩

这问题要高手解答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显卡就是不会搞

网友:
应该是摔了的原因

网友:
修过一块高端的还是短路的 换了MOS管就好了,。呵呵

网友:
高端显卡都是这样子,阻值很低,有的基本是就是0。但是它就是正常,没办法!测得时候还是仔细点好!

网友B:
这显卡用的是100M晶振,你换27M的上去能亮机吗???

不过还是很佩服楼主刷绿油的功夫,我刷绿油总是刷不平,所以尽量不刷,有些两个点都是地线的我看见它连点了也照上,哈哈!!

网友(点评):
metoo 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用的是100M晶振,你换27M的上去能亮机吗???

不过还是很佩服楼主刷绿油的功夫,我刷绿油总是刷不 ...

绿油确实不好弄 弄少了怕不管用 多一点液张力变一滩了 我这个是大面积刷上再雕出焊点  1换上27M风扇转了2可以过检测卡3能听到背景音乐 跟好卡一样只是黑屏 这样就知道晶体肯定频率不对查资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下来GPU重植 BIOS换掉 晶振换掉 好的 不懂的就是为啥风扇转动和晶振挂钩

纠结的是风扇只有2根线 一正一负 看来温控这里复杂点哈哈

网友:
BGAy因为摔过的吧  所以嘛才虚焊  或者温度过高的

网友:
这分明是摔坏的了,

网友:
吸锡线真草蛋,同感.. 很久不用了,还是刀头烙铁最好

网友:
焊点贼密,不吸干净怕做不好短路费二遍事很麻烦的 柒很薄刀头拖板子焊盘就掉漆  核心掉漆是起皮了怕锡渗过去短路我就直接掘了重上的漆 干后雕出焊盘

网友:
卡看着很YY,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卡散热挺给力的!图片没拍照呵呵。其实一开始就不是BGA的问题,上家给加焊了我给误判核心短路了(因为没修过这么高级的卡核心供电阻值0.001-0。000) 。其实就是晶体的问题 在换晶体的时候3脚(输出)都掉下来了。 其实我下核心的最大目的是1怕上家真的搞短路了没经手心没底。2打显存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 避免修完核心再修显存,即使有软件测也非常麻烦。

网友C: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

动了 因为上家加焊过心里没底~其实好一点的卡散热都不错 要不然我不会贸然动桥

网友:
好贴,我正有一块显卡,能进系统不显示那,呵呵

网友:
高端显卡拿到手里,就没处下手,低端的,还敢弄一些,100M有源的晶振,也没见过

网友:
都烂了啊。。牛啊。。要是不好不就白忙乎了吗

网友(2012-06-18):
楼主你的bios还有吗,有的话就给我一个把,我的qq727732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