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31A进水,板号DAOCW4.

楼主(2012-05-05):
本人3月笔记本实地学员张雷。第一次发帖,喜哥看见多给点分啊,这个穷啊。从实地回来修的第一块板子就是进水的,拿过来看了看,是二修的板子,进水的部分被处理的挺好,于是测各个电感对地阻止正常,于是开始上电,电流只跑到0.3左右。初步判断肯定是有电压没有出来,于是测各个电感电压。发现无VCC_VORE,发现产生VCC_CORE是有MAX8770产生的,我滴神啊,在基地一直修的就是这个问题,未曾解决过,没办法硬着头皮修吧。测8脚为19V正常,19脚和25脚为+5VSUS。发现没有。于是找+5VSUS的产生。 . 5VSUS由SUSD导通PQ35把5VPCU转换成5VSUS.而测得PQ35G极为低。不能使PQ35导通。SUSD由15V上拉使PQ35导通的。而测得由S5_ON升压得到得15V正常,而测PQ61G极为11V多,把15V拉低了,肯定是这的问题了,于是查PQ65的工作条件,EC发出3.3V的SUSON是PQ65导通使PQ65 PQ64 PQ63 PQ62的G极为低。而PQ65G极则无3.3V的高电平。为了省事直接把S D极短接了,呵呵。+5VSUS终于出来了。于是去测VCC_CORE,还没有出来。 我晕了。没办法还是测8770的工作条件吧,供电正常,38脚SHDON有3.3V正常。VID对地阻止正常等等,后测得下管驱动为持续高电位,估计是芯片被保护了。于是测MOS管G极和输出端对地阻止正常,查反馈回路和电流检测回路也正常,无奈最后一招加焊输出电感电容,还是无果,最后只好换MOS管和输出大电容了,嘿嘿VCC_VORE出来了0.9V,于是上CPU和内存上电,天啊,就上到了0.5A多,真是低的可怜啊。纠结了,又回到进水的部分看一下 1脚无ec_pwrok  3.3V。2脚为3.3V正常,4脚无3.3V输出ICH_PWROK.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于是查EC20脚发出EC_PWROK为3.3V。而U17的1脚无3.3V,肯定是断线了。于是飞线。4脚正常了为3.3V。于是加电卡卡的往上跳,心里有底了。接外接亮了。真是太高兴了,基地真的是个好地方啊,多谢我的朋友们,帮我下图,给我指点,谢谢了。

网友:
3月份能学到这程度,基地真的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啊

网友:
多会儿有条件偶也去基地深造深造

网友A:
楼主 还有最前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就是短接5VPCU和5VSUS吗? 不是还没有SUSON吗?希望回复!!!!

网友:
才刚学习了,就有这么好的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
EC发出SUSON,把5VSUS拉低的是PQ65,正常时PQ65是导通的,2脚为高电平,说明断线了,为了方便我直接把1 和3脚短接接地,嘿嘿。如果直接把5VPCU和5VSUS短接的话还是会被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还有最前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就是短接5VPCU和5VSUS吗? 不是还没有SUSON吗?希望回复!!!!

EC发出SUSON,导通PQ65.把5VSUS拉低的是PQ65,正常时PQ65是导通的,2脚为高电平,说明断线了,为了方便我直接把1 和3脚短接接地,嘿嘿。如果直接把5VPCU和5VSUS短接的话还是会被拉低的

网友:
辛苦了   谢谢你的经验     进水板就是不好修啊  很烦的

网友:
丫的,太给力了。基地里学的多用上了。看看既羡慕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