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05):
x31本来加电到0.6左右不亮,现在加电到0.8左右就掉电

网友:
这机器可以看一下诊断卡跑码。

网友:
这种机器电容不良的多

网友:
请注意喽,码片不上也会掉电的。

网友:
时序问题,看下EC发到南桥的PWROK有没有发到南桥,这个问题多数是各个心片的PRGOOD没出,把他们一个一个段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