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怪问题声音一顿一顿

楼主(2012-05-05):
NC6000 声音一顿一顿 ,CPU换过,声卡功放换过,系统重做N次,南桥换过,还是一样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有的话指点一下。

网友:
你看看外置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接耳机呢?
我怀疑是line in或line out 所连的C有问题。

网友:
你试下单用电池看会不会,单用AC会不会 然后在刷下BIOS

网友:
网卡和硬盘看一下

网友:
告诉你答案,无线网卡的问题。拆掉无线网卡绝对OK,换一个好的无线网卡就好了

网友:
特别的INTEL的无线网卡这种问题特别多,我已经碰到N多的这种网卡的问题了,后来的PCI-E的无线网卡就没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