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助:能不能告诉下HP dv4000独显的那块板子的系统供电芯片是哪个吗?

楼主(2012-05-05):
我下了图纸,对于里面的部分隔离保护也能跑下来,就是闹不清哪个芯片是系统供电芯片,不能全面跑,哪位大侠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最少你要把你跑不通的线路发上来,别人才好给你分板吧

网友:
這太籠統了啦,基本上所有供電都是系統供電呀,總不會缺了CPU供電他還能動吧,所以樓主還是詳細列出您缺的是哪個電壓大夥比較好給建議

网友:
隔离保护的供电芯片,也就是可以出3v和5V那个芯片

网友A:
也就是隔离保护这个图的后续部分,直到隔离保护的主芯片

网友:
待机有3.3  5V   的电感相连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隔离保护这个图的后续部分,直到隔离保护的主芯片

图纸上的无件位置我看不太清楚哈,我就用我的话说给你听,有什么不对希望大家纠正,
适配器把19V电压加到D15的D极,要想得到AD+,D15的G极就必须是高电平,R15和R14把19V电压做为分压加至D15 G极,做为开启D15,D15最终由Q2控制,Q2的2脚一般都是由充发电芯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