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520 驱动板. 电源故障 aic 1526

楼主(2012-05-05):
优派 VA520 15寸. 开不了机.    检查这个红圈的  aic 1526 无输出.  这个芯片干什么用的?
看资料是两路5v 输出 ,直接引两个5v 可以吗?

网友:
这个显示器以前还有偶尔白屏的现像,   重插拔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正常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5V稳压IC  直接换一个也不贵 最好把滤波也换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