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主板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2-05-05):
一华硕P7H55-M主板插上电源,然后开机,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然后又开机,不断反复。。拆板测量主板电压。各个电压都正常,唯有桥电压没有。它是单桥主板。测量桥对地阻值只有25欧姆。大伙帮我看看是不是桥短路了。

已经替换LM324无效。好像是保护了。
知道的帮忙一下,有这个板子的也帮忙测量一下数据。经过一下午的努力现在我已经把电路图画出来了,大家帮我看看

图中那个三级管明显导通了。是不是前级电路保护性输出了。,但问题是第一个场管的G极也无电压,S极输出的0.9我测量过了是从LM324那里反馈回来的,应该先是第一个场管工作。然后后下面这个场管才可以工作。我想第一个场管应该是隔离保护用的吧。第二个才是降压用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大家看结果!!!!!****************

经过我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时间研究终于把板子修好了大家先看图,我都已经把分析写在图上了。还有这个桥25欧姆的阻值是正常的电压1.05V..好了不多说了。看图就明白了

对了此主板要特别注意的是,没有桥电压会重复开关机,还有就是,不装CPU就算上面电压出来了或者整个板子是好的,它也会不断重复开关机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你那板子没有短路,LM324是运算放大器,它要工作还需要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在你那个板子上可能是前面电压的一个PG信号。
你可以量一下那个CMOS管的G极看看电压是多少,如果是高电平的话,说明CMOS管没有输入呀,或CMOS管本体不良,如果是底电平,你就得再看看LM324的工作条件了,很有可能是你前面的哪一个电压还没有出来,你再细心量一下看看

网友:
三极客、场管、运放全部换,然后如是以上都做过,就直接做桥吧!

网友:
24欧应该没短路~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个H55,上面印着富士康,还没过保,也碰到你说的不上CPU反复重启,原来是正常的啊。上U后,CPU核心供电只有0.9,没修过这种板这个电压对么,,

网友:
学习了,楼主写的很精彩啊

网友:
这个可以额   学习了

网友:
不明白啊。看你的图正常情况应该是Q1的B极为高电平时Q1导通,使Q2的B极为低电平,Q2截止。3.3V经过分压到324,那个不良电阻不管有没有电压,只要Q1正常导通,它应该就被拉低了。Q2的B极就为低电平。Q2截止。324就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