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compaq 6910p

楼主(2012-05-05):
一客户拿一6910p我开机测试,开机正常,运行正常,对客户说没问题啊?客户说你关机再开开看,我关机,开机,当进滚动条时掉电,不甘心,再开还是到滚动条掉电,插u盘,u盘启动,进pe,pe也是到滚动条掉电。客户说把硬盘拔下再插就能用,我按客户说的做,果然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关机,再开。还是一样,到滚动条掉电,重插硬盘就又好了。cmos电池放电也一样。就不明白了,重插硬盘就能正常,这是什么原理啊?  这机器修要不上价去,这钱不好挣还给客户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硬盘看看会不会那样呀,
我想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板上的问题,

拔掉硬盘,系统进pe会有问题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下看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怀疑南桥,但客户现在将就着能用,要不上价,bois也有可能,硬盘不可能,因为用优盘进pe的情况跟硬盘进系统一样,谢谢大家,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下,共同进步。

网友:
不给钱谁修啊

网友:
硬盘拔掉可以进PE吗

网友:
刷bios,,加焊南桥,,
这个板子很便宜的啊,168上次买的,,来了没修直接给换了,,

网友:
可以进pe,但只能进一次,再进,到滚动条掉点,跟硬盘进系统一样,不同的是,硬盘拔下,再插上可以再进系统,u盘就是换了,再进pe也是到滚动那掉电。必须第2天才能进。

网友:
问题可能不在于硬盘及其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