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联想台式机L-S671G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自检完之后就关机了。在开就开不开

楼主(2012-05-05):
(无正文)

网友:
不上CPU不会掉电。开关键上面电压是5V,开关触发不了,但是我找到了3.3V能触发。但还是掉电

网友:
先把自动上电 问题修掉

这个不应该作为主要对象来查!先断开4针继续查,特别是CPU供电部分!

网友:
从头慢慢查,先查下待机电压正常否,接着查各供电、再查时钟信号、复位、等看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