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奇怪现象

楼主(2012-05-05):
昨天收到客户一块DV2000的机器,开机不显, 加焊显卡,亮了,但是怕用不住日后保修麻烦,于是要求客户换显卡,GF-GO7400-N-A3显卡型号,今天接到全新改良的显卡,换上后,开机电流一点不太正常慢慢往上蹦 到1.2几部亮  于是加焊,还是依旧故障,于是拆下显卡重新织了下球,故障还是依旧,我无奈了,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先看电流跳变是否到显卡了,或者换原来的显卡上去确认下是否你买的芯片问题,如果换原来的显卡还不行应该是做显卡的时候碰掉了什么小零件了吧

网友:
芯片没有问题,全新的换过好几次这样的,原来的显卡丢了啊,愁死了直接,谁给我张945的独立显卡的维修电路图啊

网友A:
你电流是不是一直往上升 不是那种跳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那里短路了。图纸我这里有你自己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是不是一直往上升 不是那种跳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那里短路了。图纸我这里有你自己查下吧

嗯,  对对

网友:
电流一点点上去,那是CPU发热后正常的电流上升,接了跑码卡也是不跑码的

网友:
量的显卡上有一电容轻微短路,附近有几个先容也轻微短路,这是怎么回事,显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