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t705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2-05-05):
     客户拿来BENQ明基t705显示器:开机一闪即灭,加焊高压包后显示正常。10天后得返工,依然是开机一闪即灭,需更换高压条。
     更换时候经测试电源板上15V、5v、3.5v供电,无12V供电。取15v供电显示器能开机,不过反复重启,重启时白屏,并且插电时会白屏2秒;取5v无显示。
      跪求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线上等待中,师傅们救救小弟

网友:
改高压板时,把原板上的高压部分供电断开以免影响。另外接通用高压板只要注意接电源、地、开关一般就可以了,你电源板上15v接高压板供电是肯定的,应该是开关没找对,要不不会开机白屏2秒。

说的不错,白屏是高压板开关没找对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有设计缺陷  必须更换

网友:
你就接3跟线试试看   一个15V和一个接地接到电源一体版上去   驱动板上借个3.3V  注意  要是开机有3.3V关机没了的    不然就会开机白屏2秒

网友:
高压,经常坏

网友A:
我处理啦 结果是驱动板控制芯片和按键板有问题  谢谢大家 啦

网友:
对显示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4-06-15):
引用 网友A:
我处理啦 结果是驱动板控制芯片和按键板有问题  谢谢大家 啦

是更换了吗?还是怎么?
我现在发现也是这样的。感觉开关板有点问题。一般很难开。开了显示器后发现按键全部为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