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1复位只有1.8V 解决办法不可思议

楼主(2012-05-05):
  同行拿过来一批V星P31主板  MS-7392  全部都是复位电压低 IDE  PCI  IO  都只有1.8V   供电 时钟都正常 就是没复位   蒙了  没思路  正好我自己有块好板 型号是一样的 就把BIOS调换下试下  直接跑码亮机  不可思议  没想到BIOS也会影响复位电压  没图没真相 在网上找了个主板图片  希望能给遇到同样故障的论坛兄弟带来一点帮助  希望大家有空时也多发发维修帖  这样论坛才能活跃  小弟文采差  就说到这了

这板我修过好几快,都是IOF71882和BIOS有问题

网友:
这片板通常情况下都是I/O坏,

网友:
真不可思议,,,BIOS会影响复位,,,,

网友:
zhourongjian123 -10 复制

网友:
是有点不可思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0346-1-1.html

小心被扣分

网友:
嗨,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MIS的BIOS坏的多,你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网友:
具体点说,应该是BIOS在效验时给拉低了吧!所以导致复位普遍低吧!不过说真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哦

网友:
BIOS 坏 怎么就拉低电压了?????求解

网友:
软件硬件的搭配玩

网友:
电压低是BIOS引起的吗,所有的主板都是这样修好的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记下了,又多个问题

网友:
再上传下BIOS

微星MS-7392

网友:
IO和南桥

网友A:
经实践总结:全板复位只有正常值一半的,当做不跑码修。

网友:
楼主剩下的几片板子是刷BIOS好了,还是也是换BIOS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实践总结:全板复位只有正常值一半的,当做不跑码修。

这个板子的BIOS供电是VCC,还有几个信号脚是接南桥的,直接的理解是:不是这个BIOS芯片短路拉低了复位电压,那么就是里面的程序错了,造成复位电压低。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就是程序引起。

网友:
红V星bios不对是家常便饭

网友:
BIOS会影响呀!
记得有人发帖说华硕7610BIOS会影响开机不触发!

网友:
MSI的爱坏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