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触发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05):
联想旭日125不触发笔记本维修
型号:联想旭日125
板号: LE2(广达代工)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
插可调电源0000安,拆机目测无明显的烧坏,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的短路,测3V 5V待机为0V
MAX199920V+0V,看来保护隔离不过。撕开电源适配器接口的黑色胶带,发现PC112己经烧坏,拆下坏的PC112之后,打了一下焊盘的值正常,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个相同规格的电容换去,再上可调电源还是0000安,测公共点还是没电压。于是从适配器接口开始查,测PL2PL3的两端都有19V。PL2PL3相连的保险PF2发现一边有19V,另一边没有电压,测量发现这个保险己经开路(这个保险在图纸上没找到有)。当时没找到合适的保险就装了一个4R7的电阻(犯下这个错浪费了我不少时间),待机电流变成了0006安,测3V 5V己经产生,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跑到071安后就掉为0012安,再按开关不触发了,测3V 5V待机也没有了。测公共点只有56V了,可能是保护隔离没过或公共点电压被拉低。根据经验:广达的正常待机在0008安左右,此机现在为0012安,可能是有轻微的短路把公共点的电压拉低了。
       于是用烧机法去烧公共点,结果电压电流再怎么调高,显示的还是0000安安,可能是轻微的短路缘故吧,

只能慢慢查找了,测PQ5G极只有9VD56VS极也是56VPQ5G极接的VH是自举升压的,正常在28V左右。
这里只有9V左右明显不正常,要么是自举升压没起来要么是被拉低了。
拆掉PR121VH端有26V,说明自举升压起来了,是被拉低了,测PR121阻值正常,装回PR121,拆掉PR123PQ21PQ5G极还是只有9V左右,PQ5D极和S极也只有56V,测PF2的一边有19V,另一边只有56V,测量PF2的值很正常,至此可以确认公共点的电压是被后级拉低了。(如图3

既然后级有轻微短路把VIN电压拉低,用烧机法又烧不出来,就只有采用开路法了。当VIN所到的地方相连的电感一个个断开,每断一次测量一次,当断开PL17时,VIN的电压正常回到185V了。
PL17相连的是待机芯片电路,可以锁定是待机芯片把VIN拉低了。但还得找出“真凶”才行,于是装回PL17断开PR87,发现VIN的电压也正常,目标锁定在PR871脚相连的元件,主要有MAX19996脚、20脚、SW4及温控电路,要一个去排除。装回PR87,挑起MAX19996SHDN#,上电测量VIN的电压也正常,至此可以确定是MAX1999VIN电压拉低。(如图4
手头没有MAX1999芯片,就在淘宝上订了三个。等芯片到了之后装上去还是涛声依旧,VIN被拉到5.6V。好杯具啊!
怀疑MAX1999周边的场管有问题,更换了还是一样,最后用镊子短接刚刚保险处的4R7电阻两脚,发现后来不短了,于是把4R7电阻换回一个好的保险后保护隔离己经过了。
3V 5V待机还是没有,仔细测了一个MAX1999的待机工作条件:V+VCCSHDN#LDO3LDO5ON3ON5REF都正常,就是没有3V 5V待机,开机瞬间用示波器PQ28PQ46(这两个是复合型的双N沟道场管)的上管G极没任何的波型,难道新换上去的MAX1999也是坏的?不太可能吧 !买的时候是买全新的。
于是到处瞎测了一通还是没什么结果,刚好有同行拿液晶来修就先修液晶了。修完液晶之后,闲着没事继续修这个机器,心想既然在MAX1999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开机瞬间也有没任何波型,芯片坏的比较多,就算是新的芯片也有可能,于是更换了另一个MAX1999,此时3V 5V出来的,换下开关电流猛升,接屏显示了,装机收工!(如图5

       后记:原本很简单的一个故障被我犯的一个低级的错误(用4R7电阻代替保险)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新买的芯片也有可能是坏的(用4R7电阻代替保险烧坏新的MAX1999的可能性应该很低)。
      新手写贴,写得不好欢迎指正,请不要拍砖,呵呵!本来想多上几张图的但论坛有数字限制。

新手嘛,经一事长一智。下次就不会再犯了。
先不说别的 就那字体看起来就很舒服

网友:
一个保险让楼主纠结这么长时间   拉低电压是因为电流不够还是怎么楼主?

网友:
看来还是保险不要用R几的电阻来代用。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还真得注意找不到保险用电感也行吧?

实在找不到,短接一下嘛。

网友A:
我一般都用电感来替代保险丝

网友:
楼主所的太详细了其实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
我都是用电源的玻璃保险 捏碎了 里面的保险丝代替

网友:
保险丝这东西坏的话,还是找个保险丝代替比较好,不然用电感,电阻代替对电压电流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万一后级大短路会烧东西的

网友:
带R的大都是限流电阻。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前几天偶也修了一个,故障一样,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的分析还是不错呢

网友:
楼猪 保险先直接飞根先不久好了吗。。

网友:
讯维笔记本教的很好嘛    不知信号上教的怎么样

网友:
最好找保险,元件我一般有原型号的就原型号,没用的话,再找代用的

网友:
呵呵,楼主直接用铜丝相连也可以啊!

网友:
整篇帖子看完了,开始看的脑袋都大了。 后来才发现。原来。。。保险的问题

网友:
又打了一瓶子酱油

网友:
楼组要细心啊

网友:
哎搞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电感来替代保险丝
小电流供电行 但是尽量原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