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触发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2-05-05):
CQ40,LA-4102P,独显。触发后电流到0.8A左右,电流不变,几秒钟后掉电。怀疑bios有问题,换了一个,触发后电流到0.9A,然后跳变到0.8A--0.7A后掉电,然后自动重启,电流跳变的规律如上所述,但是内存上没有波形!只要不关机,始终可以自动重启。高手指教一下!
自动重启

网友:
...看电流供电应该都有了吧 先打下LPC看跑码没吧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吧

网友:
那哪里就马上重启?是进滚动条吗?

网友:
这样怎么帮你啊
你什么都没查?

网友:
看看时序 吧 感觉不怎么好修

网友:
那路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