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我的简易BGA,成功一例

楼主(2012-05-05):
    下面用的是数显二档的CS-822B大口风枪,上面是狮王数显LK852D风枪,去掉小风嘴加热,所有都是就地取材,随做随搭,不做就拆,我的做法是下温调260,上温230(可能不准确,取大概看数字显示的),加热的一片是昂达NF78主板,有铅的南桥BGA,加焊前是直接45,不再跑其它码,补焊后00-C1一路狂奔至FF,,不多说上图:

太强悍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强悍的了,不过要想做好维修还是上BGA吧,没投资哪有回报啊,不过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BGA。
牛人 这样都行~!

网友:
果然超简,加上万能支架非常给力啊,效果就不好说喽。
太有才了!

网友:
你这明明是风筒

网友:
tai太强悍了

网友:
果真是神级BUG啊

网友:
虽然做法简单,但是想法不简单!

网友:
也许是运气好能做成上述一例,但是接着补焊无铅的一片映泰单桥,却失败了,打击不小,目前显卡核心GPU没试过,如能成功定将上报喜讯

网友(点评):
单桥 北桥 都不弄,板子容易变形 显卡是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板子变形是BGA里面难度最大的问题,就算是专业的BGA在没有使用熟练的情况下都鲜有成功

网友A:
45怎么做南桥呢?

网友:
巧合
是开机直接就显示45,不跑除此之外的任何码,压桥偶尔能点亮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片主板,跑45,你怎么判断是南桥问题呢,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哦

网友:
压桥

网友:
我也想期待你对45跑南桥的分析,不过就是用850加焊南桥也是会成功的

网友(点评):
有条件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回楼上:我用手压桥偶能正常点亮,此时码是正常的C1,C3下去的,上面也有说得很清楚不是跑45,而是开机直接显45,不跑任何码,我也想不明白,(注:图中南桥上面白色物体是我剪有一块面积相当的铝片保护)

网友:
一般加焊还是会故障重现,最好的办法是,重植珠

网友:
同意

网友:
重植珠也会坏的一天,最好买新的,最好不用

网友B:
不排除这种可能,目前此板已交用户用了几天差不多一周,暂时不见有故障重现。重植的咱没条件,只能洋枪土炮先顶上,谢谢指教

网友:
上高下低 效果会更好,下面180度,上面260度

网友:
下低上高很伤板,上高下低会更伤芯片,但一般都没问题。

下低上高,上高下低。意思区别哪里
说来说去,没看懂 下低上高很伤板,上高下低 2个高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修笔记本的不

网友:
有铅应该可以,无铅的很有压力吧

网友(点评):
已经试过了,温度调高到了320都无法溶锡推动桥,焊爆了一个桥,证明这种方法很难做得动无铅板

网友:
卖BGA的快没饭吃了

网友:
是啊,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拆焊方法我很赞同,板子的变形应该很小,是这样吗?

网友:
没办法的办法啊,有钱谁不想上专业的设备

网友C:
2风枪的 应该是变形更夸张吧,因为受热不均匀,最好还是,下面有电陶炉 小太阳,上面用风枪,再加高温胶带隔离,但缺点很明显,就是推不动无铅的,无铅的显存我都没用土炮推动过,南桥一般好推,北桥就不好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风枪的 应该是变形更夸张吧,因为受热不均匀,最好还是,下面有电陶炉 小太阳,上面用风枪,再加高温胶带隔 ...

变形是有的,我因此都做了分级调温100---150----230,尽量减少板的温差和变形,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保证板、心片本身干燥成功率会高些,只能这样了;电陶炉下加热相信受热会更均匀,变形应该控制得更好,但会加热到一些不需要加热的地方,有的话都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这种可能,目前此板已交用户用了几天差不多一周,暂时不见有故障重现。重植的咱没条件,只能洋枪土 ...

我用风枪加的,有用一个月的,长点的也有半年的,几乎加焊的都会返,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还是买专业的设备吧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怎么做南桥呢?
就是点一下就跑了个45是吧?

网友:
值得鼓励 就是简陋了点

网友:
我用电热丝的风枪搞好几块显卡,用了大半年了蛮好的

网友:
没有钱就只能这样了,我是用光波炉加850风枪修BGA啊,无铅的也可以做啊!

网友:
不用BGA做返修会很高!但支持楼主!

网友:
今天看到了一个实例自制BGA,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
好样的学习 了你的经验

网友:
今天修好了三片显卡:一片7300用简易土炮加焊成功、一片8600是小花,换1500U电容OK,另一片是6600补两330电阻和一只贴片电容也好了,运气不错。
不过一片X1300补焊推动时用力过度,连珠了OVER了一片,另还有一片X1650大花,被前一维修爆芯了,核心表面起泡,那个也没得修了,特分享下

网友:
想法不错,佩服,学习了

网友:
楼主能做成功就是好的,
同意楼主:
5.0
指纹密码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过台式机主板,用风枪烤完后,板子容易变形。楼主的方法不错,下载找两个风枪试试。

网友:
楼主也太有才了 呵呵0佩服啊

网友:
重植试下把

网友:
楼主运气好,没爆桥

网友:
*脏话*,楼主威武啊,不知道做无铅的会怎么样
科特IT科技
试了,失败。。。正在摸索中

网友:
应急用可以,长久用建议买个设备。

网友(点评):
温馨提示:此法只适用于台机主板、显卡有铅板加焊,不要拿笔记本主板来试哦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尼玛的、、、、的确是个人才啊

网友:
值得赞赏,建议底部用报废机箱做支撑架子,安全点,我宁肯卖bGA,毕竟身体要紧!工具吗用来修东西是舒心的,要是闹心修东西都没心情了

网友(点评):
建议你还是买BGA吧

网友:
有做成功的吗- 。-   看了都有点慌的。 有没安全隐患啊?

网友:
楼主真的碉堡了!这成功几率能有多大呢?

网友(点评):
目前做的不是很多,只成功过两例,失败过几例,只要是刚开始没什么经验,完全谈不上几率,但我是有信心的正在探讨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勉强是可以用的 有必要使用这种焊台吗

网友(点评):
可以加焊的,并且有成功,也有失败,胆小的勿试

网友:
看来楼主 diy 高手啊  太简易喽 我也用电陶炉 做了一个 个人用 没有什么问题  每次都推动桥  带人本人不会修版 基本上 有问题就做桥

网友:
我感觉BGA也就是上下俩风枪嘛,杂这么贵呢?

网友:
板子很容易变形吧?

网友:
这样板子不会变形吗?

网友D:
还是你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了解啊。。。。

那是,鼓了2次包得出来的

网友:
这种方法虽简单却很实用,修显卡好极了,不存在推不动无铅,关键是经验火候!

网友:
做个南桥,不带胶的显卡,或厚板子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成功率应该不是很高的把 如果这样搞

网友:
楼主真人才呀 你早发帖我就不用买BGA焊台了

网友:
楼主强大!霸气侧漏!!!

网友:
如果重新植珠是不是只能用BGA了呢?

网友:
牛人,我太佩服你了!

网友:
很多基地的朋友,都是用发热砖放下来,,你下面怎么也是放风枪,这样会不会把芯片搞下???

网友:
这是个好神奇的想法,不得不说你太牛A了!!!

网友:
看着真霸气!

网友:
几个电源架起的主板!厉害!环境随机应变!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弄个BGA好点

网友:
楼主搞定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