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奇怪现象,求思路。

楼主(2012-05-05):
宏基45520 AMD MCP67 G86
  接修时故障是点不亮,同事直接把显卡拆下来上BGA (这款机器大家都知道的2个毛病桥和显卡。) 焊完过后上机测试,亮了,进系统了。运行了大概3分钟 直接黑屏了,从新在开机电流由2.几跳变到3.几 (没接电池)感觉不对,但是也亮机了也能进系统,运行了大概2分钟左右 掉电了。心想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由于MCP67有点难杀 暂时没考虑做。于是把显卡拔下来直接换了个2010的改良版。 故障又出来了。。。有时候开机不亮,有时候进系统温度暴增。。。。温度很有规律性,如果CPU在45度左右 显卡必然在70左右。如果显卡温度50度 CPU温度 70-90度。。。折腾了一天。。手上又没CPU换来测试。。求高手解答

网友:
改一下散热

网友:
是不是你的散热片里面的导热银水干了,你拿个风扇对着吹看还会不会掉电呀,桥你换了新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摸下铜管看温度高不。

网友:
悲剧年年有,今天早上开机做了下测试 进WINDOS掉电了。在一开机 0.15-0.20 就掉 肿么情况郁闷了、

网友:
这款机器,CPU底座虚焊也是通病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靠显卡散热片的CPU大电感虚焊了 估计打火 所以温度一直不稳定。开机瞬间掉电估计也是打火 最后把CPU背面的1.5V小6脚三极管给搞烧了。掉电现象 0.01-0.05-0.09掉回0.1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吗 不是显卡温度高就是cpu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