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辅助电源的这个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2-05-05):
故障现象是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测了下C点电压为10V不到一点点,似乎有些低,看到该输出前面居然有个L1,很奇怪,就把它短接掉了,结果再测该点电压变成了25V......

但风扇依然不转....因为对短接到这个L1电压会有那么大变化感到不解,就仔细的测试了一下,发现在不短接L1时,插电后该点电压马上升到10V,然后断开电源时,该点电压并不消失,而是在保持了该电压值大约两秒钟后极其缓慢的开始上升,数值极微,仅能观察到指针微动而已,这个过程持续大约一两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上冲到超过15V,这才快速快速回落到零伏!

而在这期间,+5V和+12V的输出有一个极明显的脉冲,(把表打到满刻度2.5V档时能明显看到指针上冲的动作,但幅度可能只有零点几伏就跌落了!

下面是测绘的该电源辅助电源电路图,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原理吗?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的 把ABC三个电解电容换了。

网友(点评):
輔助電源應該沒有問題, 電源保護了, 原因應該是主要電壓...

网友:
C点傍边那个电解检查了没有?47uF的吧,换掉试试先。

网友:
这种电路不带负载电压是有较的大误差

网友:
这是辅助电源,C点16V左右正常,你查一下那三个电容,431  和 光耦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