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很纠结的三星2243BW显示器

楼主(2012-05-05):
都已经几天了,还没解决问题。原始故障是通电后闪几下就黑屏(不是自动关机),对于这种故障一般都是高压跟灯管两方面的问题,补焊电源板的电路,试机还是一样,于是改高压还是一样的,心想改了高压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灯管问题,就拆屏换了灯管。试了一整天没问题了,就客户取机。谁料到过了几天返修了。于是有拆屏用独立高压条测试灯管是没问题的。就订了同型号的的电源板回来,换上也是闪几下就黑屏了。试过拔掉开关板通电试机也是一样。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头都给搞晕了,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从驱动板断开   直接接待5V上 试机区分故障点。在驱动板部分还是高压部分。

网友:
楼主相同的内容短时间连发3贴,小心挨处罚

网友:
不接信号,开机看看黑不黑屏,黑屏时去高压部分的ON/OFF电压有吗?

网友:
你可以用屏的电压来驱动一下高压板看看,有些机子是负半波驱动,如果接屏的电压还是一样说明电源的功率或驱动灯管部分电路可能存在问题,补充一下你前面说换了灯管后客户可以正常用了几天,那你可以用四个灯管放在外面试试看有没有你所说的现象呀。

网友:
三星的液晶我修过几台开机一闪黑屏故障的,一开始走了好些弯路,最终确认是驱动板MCU程序损坏,找到好的MCU程序一刷就好,在此提供楼主参考。刚刚我查了下,我修过的2种型号和楼主的不一样,我修的分别是三星2232GW PLUS和T190P,2243BW的程序我也没有,楼主可以找合适的程序刷了试试看。

网友:
三星的液晶曾经修过几台开机一闪黑屏的故障,一开始走了弯路,后来确认是驱动板MCU程序错误,找到正常的MCU程序用编程器一刷就好,在此提供给楼主参考。

网友:
看一下信号正常不,一般都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强制让高压板工作,,即PSoN加高电平。如能亮,则主板坏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还在处理中,这中问题大多在高压、灯管、驱动板的可能性效小。

网友:
更换了驱动板,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