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刷完程序不亮了

楼主(2012-05-05):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17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开机可以显示无信号,但是插信号线黑屏不显示。拆机检查驱动板发现用的是RTL2120L+RTD2023L方案,用液晶编程器重新刷了个17的程序。刷完后按开关直接没反应了是哪里出问题了。难道程序不能通用?板子清空和刷写都成功了为什么没反应呢。

网友:
既然是刷完以后的问题,问题本身还是在你程序问题,多动动脑筋就不会发这样的贴子。

网友:
刷程序前要备份,其实楼主的问题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很多原厂驱动板还真有这事,看芯片方案和我们通用的一样,但不能刷的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是什么问题?这样的板子没有原厂程序难道就报废了。品牌机还有什么保护机制吗?

网友:
应该是出现错误啦

网友:
故障问题不是MCU,再说品牌机程序要对板子型号的,特别是2120的除非厂家提供,最近才发现有编程器能保存2120的程序,想还原只有等同行有同样的机器提供程序了。

网友:
找原厂的程序重刷一下

网友:
刷了程序不行的,很明显是程序不对,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换版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
好像这种板程序不对的话就不触发了,上次我搞坏过一个

网友:
先备份再刷啥,到时候还可以还原,这样好麻烦呀

网友:
2023板子我前几天刷坏了2块了, 现在机都开不了,   都刷死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激活。

网友:
乐华的板子的话,烧错程序后要将2120附近的J1,J2跳线短路后执行烧录软件,烧录失败后断开J1,J2跳线,再次烧录会成功。

网友:
最好能上照片,大家看看长的什么模样,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 换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