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0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05):
  昨天接到一台机器,THINKPAD W500,(朋友发过来的,在当地修了很久没有修好,没办法。发给我了。朋友说:客户自己换屏,带电插拔造成的。在当地修的时候,当地换过屏,换过屏线试过)
    接到机器,接电流表试了下,感觉电流跑到快要亮机了,就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应该是保护了。 机器拆开,裸板点,故障依旧,接外显试了一下,嘿,居然亮机了。在接内显,故障依旧。心想:应该是少信号之类的东西,自动保护了。在论坛找图纸,没有这机器的图纸。一下迷茫了。这可怎么办?找了很久,昨天晚上找到11点过没有找到。
    今天上班继续研究,没图纸,找了个T500的图纸,对照一下,大概差不多的。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按照接口,一个一个打阻值,一切正常。想量一下电压,结果一开机又掉电。然后把外显接起,再来打电压。其他的都正常,就7PIN 9PIN无电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再来查这个VCC3P的来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由VCC3M转换而来。先找到保险,F3一端为3.3V正常。测另一端,只有1.几V。不对。打一下F3的阻值。万用表显示OL。呵呵。心里一阵狂喜。找了个换上去,阻值正常。接电流表,开机。电流上去了,不掉电。接上屏,另人喜爱的LOGO出来了。装机,测试。收钱。

网友:
郁闷,不知道怎么的,图片打不开,补上图。

网友:
这个就是BD芯片的保护作用了,在它发出VCC3P-DRV驱动Q22产生VCC3P电压后,还需要反馈一个3P电压到BD芯片上,否则,芯片认为电压产生不正确,按最坏的情况:短路处理,那就是迅速关闭所有的电压,包括M电压,其实如果对IBM机器供电特点熟悉,这个是可以从掉电保护的现象分析出来的。

这么牛叉

网友:
什么东西,下下来都打不开,浪费我的分

网友:
楼主功力比较深,学习了